反向输入运算比列放大器

楼主(2012-01-06):
反向输入比列运算放大器,如果把R1短路,就是把R1用导线代替,运放工作会有什么变化?
uo=-ui(Rf/R1),公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网友A:
应该是始终输出负电源电压吧。

从公式看,这个时候输出应该是负无穷大,但受运放供电限制,它只能达到负的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