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2-01-06):
我现在用一个PL2303做USB转换接单片机,现在想在电路做一个保护,只要是保护电脑的USB不受损害。请教一个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先搞明白如果损坏,会是什么类型的损坏。你这个情况装个TI的SN75240或者ST的USBLC6-2。

网友B:
USB1.1有专门的EMI器件和保护器件,可能会成熟一些。

USB2.0也有厂家提供类似产品,但个人觉得未必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