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USB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我现在用一个PL2303做USB转换接单片机,现在想在电路做一个保护,只要是保护电脑的USB不受损害。请教一个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串个4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
再做的好点呢,数据线和电源上挂ESD器件

楼主:
在那串呢?D+和D-那?还是5V那?我单片机是直接用USB的电源来供电的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串在vbus上
D+ D-串一22欧姆电阻

网友B(2014-12-14):
可以 做个 做个 过流 过压 防静电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