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疑惑, 高手请进

楼主(2012-01-06):
一个USB设备, 连接PC机且枚举完成, 并能进行正常通讯. 此时将D+ 和D- 短接几秒钟, PC机就再也操作不了该设备了(直到重新拔插该设备) , 但PC机的硬件设备管理还有该设备.

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是电脑的HUB问题, 还是USB设备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自动恢复(不用重新拔插)?

楼主:
这个问题是在真正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有一次不小心把插在PC机的USB线插头碰了一下(歪到一边),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后来经过不断试验,才重现出这个现像(由D+ 和D- 信号短路引起的).

网友A:
避免出现类似状况就OK,我记得有带锁定装置的USB-A插头,插入后需要按动解锁装置才能拔出,能有效防止松动。

至于原因,爱啥啥吧,管它干嘛,反正是错了。

楼主:
谢谢dqyubsh的回复.
如果能知道真正原因和检测-->自动恢复就更好了, 因为客户会认为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这个USB设备是我们开发的; 也测过其它的设备, 同样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