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的批量烧写

楼主(2012-01-06):
假如只提供.OUT文件 和XDS100 如何实现对C2000的批量烧写呢?

网友A:
XDS100主要用来对C2000进行仿真,只适合小批量的烧写(每天几十片),如果需要更大量的话,建议还是找专用的烧写工具。有专门的工具也可以把.OUT转换为.BIN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十片就行了
我刚接触C2000不了解烧写方法,目前都是通过现有工程烧写
要是把。out文件提交给生产部门的话,要教他们怎么烧写,
遗憾的是俺都不会。。。
有没有说明文档的。。。

网友A:
XDS100现在还不能脱离CCS使用,所以需要使用CCS下载

网友B:
可以用SCI烧写;但是具体我还没搞定。希望有经验的上传点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脱离CCS使用
但是如果不提供项目工程,只提供.out文件能下载么
如果能的话,能详细说一下么
我现在的版本是CCS5.1

网友C:
串口烧写也是可以的,你的片子型号是什么?
使用SDFLASH配一个串口烧写的配置文件即可烧写,不过速度较并口的仿真器烧写慢不少。
如果你需要,我把相关的文件给你看看

网友D:
请个小文员 一天几百片 轻松搞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型号是28069,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不请文员是公司的事。。。
俺目前的情况是,要把文件提交给生产部门,但是基于XXX保密,领导要求只能提交给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
so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如果只提供.out文件,怎么烧写C2000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可以的,以CCSv5为例,先在菜单栏View->Target Configurations打开Target Configurations窗体,在上面点击右键新建一个Target Configuration(打开一个新建的ccxml文件),选择你的仿真器和器件,点击保存。大概样子如下面的图:

接着右键单击你新建的Target,选择Launch

Launch以后在Debug窗体选择Connect Target,如果你的板子连接正常应该就可以连上了

正常连上后在菜单栏Run->Load->Load Program,就可以选择载入你的.Out文件了。不需要有源代码的。

楼主:
多谢TI_MCU

另外多问一句,XDS100的版本怎么区分,我试了下 选择V2和V3都可以连接到taeget

XDS100连接时给的提示信息是
Texas Instruments XDS100+RS232 V1.0

这是V2还是V3

网友A:
那应该是1.0的版本吧

后面的版本主要是支持更多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择1.0 连接不上target
选择2.0 正在测试,load完了之后,没反应,可能是我机器破吧,呵呵
选择3.0 待上面的步骤完了之后测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最后连上了没有~结果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测试结果不明确,2.0可以正常连接,1.0连接失败

说3.0的不明确是因为,有时候可以连上,有时候连不上。。。

网友E:
太长知识了 顶一下

网友F(2013-09-15):
引用 网友A:
10# yytdragon

是可以的,以CCSv5为例,先在菜单栏View->Target Configurations打开Target Configuratio ...

你好,我想问问怎么养算是成功了,因为我load program之后就出现这个图片,这样子是load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