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指点我一下关于调RC振荡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2012-01-06):
我想用RC桥式电路做出一个600KHz的,可是怎么调也只能最多达到250K左右,而且是在电压非常低的情况下.请教教我吧...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运放的全功率带宽不够,这么高的频率,运放搞不太定,高速运放看看

网友B:
我想用RC桥式电路做出一个600KHz的,可是怎么调也只能最多达到250K左右,而且是在电压非常低的情况下.请教教我吧...谢谢了
引用 楼主:

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如果用运放要用高速的。

看这个帖子10楼:
http://bbs.yleee.com.cn/viewthread.php?tid=6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