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晕,pa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06):
这是不同的链接吧。没有关系。感觉你这个有点问题
时许都不满足。

网友A:
设置下优化,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是不同的链接吧。没有关系。感觉你这个有点问题
时许都不满足。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同链接?
path就是net吧?
三条path起点和终点相同,都是一个寄存器,这在硬件上是错的吧?

楼主:
猴哥,去哪里了?

网友A:
从图上感觉也没有起点和终点相同。感觉很奇怪。

楼主:
3条net起点都是memory1a_1,终点都是p1a_13,这难道不奇怪吗?
注:memory1a_1,p1a_13是两个FF

网友A:
但是同上显示的是3个起点,3个终点。
太奇怪了。

楼主:
猴哥帮我问问,谢了先。pa版本11.5

网友A:
我回头可以试一下。
或者你把工程发我邮箱里面看看

楼主:
猴哥有空帮我看看啊
哪位大侠有时间也帮忙看看

网友B:
你中间应该还做了组合逻辑吧,不是打一拍吧。

楼主:
是啊,中间有组合逻辑。我的困惑是:
3条net起点都是memory1a_1,终点都是p1a_13,这难道不奇怪吗?
注:memory1a_1,p1a_13是两个FF
如果说从起点memory1a_1分出三跟net可以的,那三跟net都结束于p1a_13不是很奇怪吗?

网友B:
不奇怪,中间有组合逻辑用了LUT的资源,如果组合逻辑较大或层数较多,可能用到了几个LUT,就是这种情况了。

楼主:
让我们只关注终点:
三根net驱动一个FF?

网友C:
不是很清楚 有点高深啊

网友C:
还是抱着学习态度来看此帖呀

网友B:
将这个部分的代码简单的截一点吧,就是你说的memory1a_1 to p1a_13中间的部分

网友B:
在最后一截应该是一根net,你这个虽然memory1a_1 and p1a_13是FF,但中间有逻辑性,用到了几个LUT,所以分了几截,最后一截去p1a_13 FF的应该会一是根线。中间的可能有多根线

楼主:
right。
经过了MUXCY选择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有三根不同的起点终点的线。等我我弄一下在过来讨论。

网友B:
那不就ok啦
:)

网友A:
?可是我糊涂了。

网友A:
他给我的文件,我根本没法恢复出他的效果。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重新编译过一次,所报的不满足时序的path不一样了。
:dizzy:

网友A:
我明白了,原来是他给我的图太小,放大以后,我才看明白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