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量100mV的纹波?

楼主(2012-01-06):
(无正文)

网友A:
测纹波,不能用鳄鱼夹,把表笔那个有钩子的套子也去掉,露出探针尖和屏蔽层,自己弄根线缠在屏蔽层做地线,越短越好,确保测量时针尖、板子、地线构成的空间环路最小。一般来说,你用鳄鱼夹和表笔钩子测下来100MV,这个是假的,按我的做,测下估计就是个20~30MV吧。

网友B:
鳄鱼夹不是一定不能用,但要注意接地的位置,要选择在主电源滤波电容的接地端,不好接的话,可以临时焊根元件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