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属于电子还是机械

楼主(2012-01-06):
哪位前辈正从事与控制系统相关的职业,能不能给小弟一些建议。
学完控制系统的硕士出来后能从事什么职位,薪水一般在什么位置?
小弟喜欢汽车,不知道学完这个能不能去从事汽车行业,具体从事的是那个岗位?
谢谢~~

楼主:
还有控制系统专业和自动化专业是一样的吗?有多大差别?

网友A:
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说它是啥就是啥,我就纯属灌水,还是请楼下的高手给解答一下哈:lol

网友B:
我学控制理论的同学不是去写软件就是去搞硬件的,基本用不到什么控制理论
有少数的去搞电源和变频器的  算是有些用处

网友C:
硕士毕业不应该问这么低级的问题

网友D:
确实,当然可以去汽车行业

网友E:
你不会是明天去考研就考这个专业的吧?

网友F:
控制系统 应该是研究控制控制对象的方法和理论的科学

上面的话好难懂。。。

至于是电子还是机械  好像没有这么问的  因为好多的都是一体的 谁也离不开谁

网友G:
控制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东东,这里面电子、机械都少不了,主要是看你想在哪方面努力,机械和电子可以看作是系统中的硬件,而怎么样让这些硬件按照你期望的方式工作,这就是控制思想(软件)的问题了,你可以去做汽车;汽车里面有好多控制系统,比如:车门、点火、空调、ABS等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