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用5伏给TC35模块供电有隐患吗

楼主(2012-01-06):
  最近在淘宝买了块CT35的GSM学习板,他们采用4.2伏供电。
  在设计自己的PCB板前,我想与单片机的5伏一致起来。咨询厂家的答案是3.3伏至5伏都可以。
  但是,一位值得我佩服的朋友却反对我采用5伏给TC35供电,他没有具体的理由,泛泛的理由是:既然手册上和一般都不推荐5伏,所以,采用5伏不太好——对此,我的看法是:一般采用3.3伏大概是因为考虑到手机电池欠压后也能正常使用有关,而从电器性能上来说;采用5伏给TC35供电不会造成隐患的。

  敬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TC35是可以的,TC35i 则不可以。

楼主:
就等版主这个权威性的说法呢,有了您这个说法,我立即可以画PCB图了。
一般人这样说,我不认为是“权威性的说法”而需要进一步参考,而您这样说就是权威性的了。
谢谢,谢谢。

网友B:
我建议你看看手册 以及电路图  按照那个来

网友C:
手机里的大部分器件的极限电压都在6V左右。
以前的手机,耐压高,我经常做实验加到6V甚至7V,看看是否会坏,注意是在待机状态下做实验。
现在的芯片,耐压越来越差,容易坏,和芯片工艺有关。
作为产品,不能这么设计的,要严格按照数据手册。个别试验则无所谓。
你可以串联一个二极管,再加大电容滤波。

楼主:
非常感谢wtx1122的看法。
您与我说的那个值得我佩服的朋友的看法一致。
我说的那个朋友是部队的一位技术人员,曾获得过几次军内科技奖。

楼主:
感谢gx_huang网友的经验之谈——很多情况下,经验之谈比书本知识更有价值!
我与那个朋友也探讨过串一个二极管的问题,可是他反对的理由是:在电压波动大的情况下,供电电压就不如用三端稳压器稳定了。

网友D:
近几年的电子产品大多是低功耗的,低压小电流,3.3V已经是主流,有朝1.8V甚至1.3V发展的趋势,这类器件虽然耐压可以达到5V以上,但是在使用中会增加额外的功耗和损坏的风险。最好按照典型使用电路的电压使用。

网友D:
作为试验测试功能无所谓,但是作为正式产品应该慎重为好。

楼主:
刚才我通过QQ把大家的意见指引给我那位朋友看,对话如下请大家参考:
黑白兔 15:10:06
**题目是《求证:用5伏给TC35模块供电有隐患吗》
慧兔 15:10:26
找到了
慧兔 15:13:53
没见到有权威的答复啊?
慧兔 15:14:23
几个人的说法还是我们俩的想法?
黑白兔 15:14:25
我说的是那个版主CHUENYANG
黑白兔 15:18:08
我说的那个“权威性”指版主chunyang
他在整个21IC发帖量和积分好像都是最高的。
他几乎什么都懂,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团队。
慧兔 15:22:43
近几年的电子产品大多是低功耗的,低压小电流,3.3V已经是主流,有朝1.8V甚至1.3V发展的趋势,这类器件虽然耐压可以达到5V以上,但是在使用中会增加额外的功耗和损坏的风险。最好按照典型使用电路的电压使用。作为试验测试功能无所谓,但是作为正式产品应该慎重为好。
黑白兔 15:24:55
看来,我至少要串连一个二极管了,或者采用别的三端稳压器。
慧兔 15:26:50
放个1117,也有二极管,到焊件时是否使用,根据情况来定。

网友C:
瞬间电流2A,LDO设计要当心了,1117的电流不够,必须加大电容才可以。

网友E:
可以用大电流的DC/DC,最好不用LDO

网友A:
就等版主这个权威性的说法呢,有了您这个说法,我立即可以画PCB图了。
一般人这样说,我不认为是“权威性的说法”而需要进一步参考,而您这样说就是权威性的了。
谢谢,谢谢。 ...
引用 楼主:

权威能且只能是器件手册,应该养成看器件手册的习惯,另外要注意的是TC35早已经停产多年,目前市场上除了极少库存外,基本上是回收翻新货了,新设计不应采用。

楼主:
权威能且只能是器件手册,应该养成看器件手册的习惯,另外要注意的是TC35早已经停产多年,目前市场上除了极少库存外,基本上是回收翻新货了,新设计不应采用。 ...
引用 网友A:

这次您认可的5伏,虽然也算“权威”,但是,经过大家指点,我决定采用5伏以下电源供电了。

网友F:
为什么还用TC37I呢,都快停产的东东了,MC37I嘛!

网友G:
en,烧了找版主;P

楼主(2012-03-27):
en,烧了找版主;P
引用 网友G:

一开始我直接用7805稳压都没烧。
后来在仿真器上觉得有问题,又串了个二极管——问题解决了,可现在也不知是加二极管还是程序调整过来的。
这样的电源我总觉得不可靠,所以,现在在LM317和LM2576二选一。
LM2576在淘宝上价格能相差十几倍。而LM317价格相对差不多,而且外围器件少。所以,偏向采用LM317为电源。

楼主:
为什么还用TC37I呢,都快停产的东东了,MC37I嘛!
引用 网友F:

因为TC35二手货在淘宝数量多,价格便宜呀。

网友H:
TC35还便宜啊?我买了都118元呢!!为什么TC35停产了啊?

网友I:
TC35贵死了,还不如换其他的。

楼主:
TC35贵死了,还不如换其他的。
引用 网友I:

到淘宝上看看,TC35二手最便宜。才45元。
我也想用更便宜的,哪里有?

楼主:
采用LM317在拨电话的发射状态,1分钟就开始发烫。
看来,还是用LM2576的好。

网友J(2012-05-24):
推荐电源LM2576-ADJ,电压调整到4V左右比较合适。一般供电取模块工作电压范围的中值好点,经验之谈。欢迎拍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