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我设计的31Hz高通有源滤波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06):
精确一点,我需要设计一个截止(特征、共振,对于二阶滤波器)频率fc=31Hz,品质因数Q=1.18296的高通滤波器。

按照日本人写的那本做滤波器的书,我做了一个有源高通滤波电路,如下:

仿真效果也挺好,fc=31.1225Hz,Q=1.1758。如下图,红色光标处:

但实际把电路组装出来,似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忽视了什么因素?

这种截止频率很低的高通滤波电路到底应该怎么设计比较合适?

楼主:
如果能按仿真的结果那样实现,这个电路的性能应该是是很好了,对吧?

我给出的那个电路,正是这个截止频率为20Hz(红色光标位置)的高通滤波器的一级。

网友A:
你这是一个CR高通加带通电路。
高通效果应该不太好。
看看《电子滤波器设计》这本书吧。
里面有你想要的。

楼主:
你这是一个CR高通加带通电路。
高通效果应该不太好。
看看《电子滤波器设计》这本书吧。
里面有你想要的。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吗?
有关于这本书更详细的信息吗?作者出版社什么的。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选的电容太小了,对于这么低的频率,对于运放阻抗已经打得不可接受了。

是这样吗?

是不是用这个电路结构,31Hz这样极低频率的滤波根本不能实现?

是不是对于有源滤波器,其上面使用的电容在工作区域内的阻抗,是不是也得在几十k或者几k才可以接受?

网友A:
<电子滤波器设计>
科学出版社。
arthur B.Williams和Fred J.Taylor著

楼主:
科学出版社。
arthur B.Williams和Fred J.Taylor著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主:
没有人了吗?

楼主:
实际的截止频率都到了百HZ了,而且坡非常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