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串口问题

楼主(2012-01-06):
本人每次编写程序后,发送接受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每次下载程序的时候串口都会把我的数据发出去。这样搞就完蛋了,问下论坛的大人给点建议。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好。
手册上说得TX有一个字节的buffer RX有2个字节的缓冲区。
我试了关闭TXEN,都不行。每次都会程序跑飞!

网友A:
TX的BUF的意思,你给发送寄存器装值后,你装下一个发送数据时,上一个数据已经被移到BUF里面去了。

网友B:
PIC下载程序时候将反复复位单片机,造成程序被执行,你有下面两个选择:

1.我相信你的应用不会边下载程序边跑。
2.上电初始化后加几十mS的软件延时。

个人推荐1,因为这个ISP是在搞的无厘头。

楼主(2012-02-27):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也选择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学我负责任的告诉你经过我实践我用的第二张方案问题解决了。PIC现在程序时序问题
它要复位所以程序就跑的就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