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KIT3烧写PIC10F204

楼主(2012-01-06):
大家好
我在使用KIT3烧写PIC10F204的时候,发现有些能够正常烧录,有些烧写不成功,出现如下提示
Target Detected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5 Expected Value: 00000078 Received Value: 00000025
Programming failed
还有些烧进去了,但是程序不正常,烧写出现如下提示
Target Detected

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fff).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引起如上问题,谢谢
原理图

网友A:
Target Detected

都显示这个了,你还怎么烧写?

网友B:
把内部校准单元擦掉了,校验过不了,编程过程当然没法完成。

网友C(2012-09-12):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换个芯片。

网友D:
如果是内部校准丢失,可以用KIT2自动计算重设的。芯片不会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