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供电的距离?

楼主(2012-01-06):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取12v,终端在降压 稳压,估计带的动的,
你的设备应该耗电不大吧。
距离有多远?
选好点的网线内部是单根铜丝,

网友B:
符合网线供电系统标准的网线可以承受不大于600mA、12V的负载,但普通网线不能用于供电,即用于供电时其安全性和抗干扰性能是没有保证的(百度转载)

主要看你负载的问题了

不过有的好像不支持供电

网友C:
去搜搜POE的相关资料吧,别说4根,8根都可以用来送电。最大可以到30多W.距离都是按以太网的100米距离设计的。

网友D:
电压取12v,终端在降压 稳压,估计带的动的,
你的设备应该耗电不大吧。
距离有多远?
选好点的网线内部是单根铜丝,
引用 网友A:

24V好点,抗干扰更好

网友E:
只要没有其它设备接线限制,你想接就接吧,不过总距离要小心,另外要注意EMC等问题

网友F:
载流没问题,是否会干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G:
标准合格网线电阻9欧姆100米。你算算,能提供多少电流。

网友H:
应该问题不大,根据EIA568标准,4-5/7-8两对,可供电话使用。
电话的线路电压是48V,振铃则达96V。因此完全可以以48V提供供电
以受电端接受24V端电压,还是能提供相当的电力的。

网友I:
你说的问题可以通过POE来解决,我做过一个POE的供电设备,上面的100M以太网剩下的4跟线来传输电能,上面是24V的交流形式传输的,我当时的设备功耗是20W,通过POE来供电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