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弱弱的问一声,大家都在用什么CNA协议呢?

楼主(2012-01-06):
很久没来了,最近有个项目,要用CAN,不知道这个领域有什么新发展,新技术,新协议,以前总认为CANOPEN和DEVICENET挺难的,用过一次ICAN,不知为什么现在也没人提他了,是不是淘汰了,弱弱的问一声,现在大家都在用什么协议呢?谢谢!!!

楼主: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不用应用层协议似的,自己顶一下,我真的为选择协议犯难?

网友A:
DeviceNet 是 RockWell (AB)自己的
CANopen 是 开放的
CAN总线中, CANopen、自定义的 应用层 协议 都使用过。
没有 应用层, 物理层 又有什么用?(何来“大家好像都不用应用层协议似的”?)

网友A:
如果 自己的设备 自成系统,不与 他人 发生 数据交换,使用 自定义的 也不是不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平时不怎样用CAN,忽然要用了,有点犯难,主要还是协议的问题,一个不大的系统,又没批量,要搞通CANOPEN,DEVICENET之类的协议,成本有点高,自己编一个又怕不伦不类,想还用ICAN,可又有点不放心,好像没什么人用,想找一个简单好用的协议,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搞出点,比ICAN好用,切应用更广泛一点的协议吗?

楼主:
有木有能放在台面上的,自编协议晒一晒,还有一个问题,别人的“自编协议”会不会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网友A:
没有批量, 保来 知识产权问题?
学习用的, 大家都 懒得 理
与 别人的系统 没有数据交换, 自己 约定个 应用层 定义 即可。
对于CAN总线 应用层,主要是 ID如何分配、8字节数据 表达哪些含义,如何表达。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自己搞个协议“标准”,给大家晒晒,没准能“一通江湖”。

网友B(2012-02-21):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网友C:
没批量 就自己搞CAN协议  如果对别的协议不熟悉的话。

CAN 就和串口差不多

串口有时候我们也用非标准协议啊

楼主: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对ICAN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自我感觉良好,比原装ICAN好很多,不知能不能发布,侵权否?
如果作为一个新协议如何申请保护?

楼主:
现在我要加入ttcan的内容了,有一个问题要问,有没有can接口芯片,能在can接收起始位产生中断的,请诸位大侠赐教。

网友D(2012-04-02):
我用CANOPEN协议
为什么要在接收起始位产生中断啊?

网友C: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对ICAN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自我感觉良好,比原装ICAN好很多,不知能不能发布,侵权否?
如果作为一个新协议如何申请保护?
引用 楼主:

说来听听

楼主(2012-09-02):
由于用户要求使用“组态软件”,为协议完成“组态驱动”,几乎花费了我4个月的时间,仍然不尽人意,不知原装ICAN与组态软件的适用性如何,因为很多协议内容,在组态软件中很难实现,“组态软件”提供商,提供的接口函数功能非常有限,不知诸位同仁是否有同感。

网友E:
这个主要看应用情况的吧:

楼主(2019-03-01):
时代不同了,新协议真对来了!  TTCANopne   没停说过吧。 www.ttcanopen.com   也可以直接从百度云下载《TTCANopen应用层协议开发与实践》一书,链接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0_JXBlpqaE7ZuhiEimYZ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