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12-01-06):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文件后缀名才行,LZ可以截个图

要不你右击选择打开方式试试就知道了

有的可能版本不一样

我不用PADS,也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放图了,怪怪的文件呐

网友:
这不是元件库么

网友B:
PADS的库文件,加载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个加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