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珠光通量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例如:
单颗1W灯珠,可以得到光通量85lm,
而三颗灯珠的光通量为220lm,为啥不是3x85=255lm???

有具体关于叠加的理论吗???

网友A:
光通量(流明 Lm)不是计算出来的,是要用“光通量”加“积分球”测出来的。
如果知道光效(流明/瓦 Lm/W)与功率(瓦 W),那么光通量=光效 * 功率。
如果知道照度(流明/平分米 Lm/MM)与照射面积(平方米 MM),那么光通量=照度 * 面积。

网友B:
应该是三颗灯珠距离比较近,散热不好,因此驱动电流就必须小一些,这样光通量就小了。

网友C(2012-02-28):
哦,原来还有这种原理啊,我们用的LED的设计原来也不容易啊!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按照您的说法,85lm时的功率若为1W,220lm时的功率应该小于3W。并且这里的功率都是指LED灯珠的功率。
不知LZ的情况是否如此?

网友E:
這裡應該還要涉及到轉換效率的問題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按照您的说法,85lm时的功率若为1W,220lm时的功率应该小于3W。并且这里的功率都是指LED灯珠的功率。
不知LZ的情况是否如此?
引用 网友D:

正好反了。发热与发光尽管有联系,但是两个侧面。
三个LED放在一起因为热量难于散发出去,因此总功率要比分别三个功率相加要小。
另一方面,LED的发光效率是随电流增大而减少的,1W若有85lm,那么2W就不到170lm,3W就更不到85*3lm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很到位!

网友F(2013-09-25):
那要看是并联还是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