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晶振内部有反馈增益电阻的吗

楼主(2012-01-06):
请教stm32的晶振内部有反馈增益电阻的吗,一般都是外界1M-10M的外接电阻接到OSC_IN和OSC_OUT之间的,我在stm的讲座上听到说好像这个电阻内部已经接了,外部不需要接得,我想在这里确认一下

网友A:
请参考STM32手册上给出的参数和推荐线路。

网友B:
碰到这样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到数据手册里面找

网友C:
好像很少有CPU不配内置晶振的反馈增益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