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寨平板中的3G,GPRS,WIFI,GPS等功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1-06):
买现成的模块还是直接自己做在主板上?

网友A:
我只拆装过平板,建议LZ买现成模块装上

网友B:
可以自己做到上面的。。成本小点

网友C:
都可以,不同厂家的选择不同。

网友D:
还是模块吧,省事,信号也有保证。

网友E:
芯片,自己做外围电路,,,我们是一直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