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和电源层不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各位前辈,我是菜鸟,请给与指点啊!
第一个图中,黄框中是我要请教的焊盘,他和右上角的电源层的那部分应该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发现怎么都连不起来,仔细看,发现他身上没有其他焊盘与中间层连接时会出现的十字状标志。第二个图,红框中是另外的正常的焊盘,她的身上有个十字,这是怎么造成的?该怎样解决?再次感谢!

楼主:
突然解决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得,可能是软件非正版的原因

楼主:
又出现了,我真的服了,我该怎么办,哪位大哥可以教教我?

楼主:
现在连红框中的也不正常了

楼主:
当鼠标移到上边会显示这个图,我感觉是周围的红棕色的圈的缘故。

网友A:
显示这是一个器件

不是一个焊盘

LZ把这个东西拖到板外仔细看看

网友B:
应该是由于你电源平面的间距设置的比较大,如果此过孔和其他网络的过孔隔得比较近的话,就不会连接,当你把其他网络的过孔拉远以后就会连接平面。你可以在规则里面把电源平面的过孔间距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B:
或者是你的电源平面网络没有设置,双击电源平面,设置一下网络和过孔相同。

楼主:
已经解决了,只要每次重新设置一下电源层的分块,就会好使,但不能改动该过孔和焊盘,举个例子,如果移动它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