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问题。PID原理的倒立摆控制

楼主(2012-01-06):
今天公布毕业设计课题了。想自己做,问题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问高手能说说该从哪里开始,或是有哪些参考书吗?拜谢啊!!

网友A:
呵呵,和我们的电磁站立小车很相似,都是用PID,我们的车是站立,和倒力摆差不多

网友A:
倒立摆控制,传感器可以选用陀螺仪NEC——03和加速度计7260来测量倒立摆倾角,执行器可以用直流电机。

网友A:
若用matlab仿真就很简单了,它有PID控制模块,很方便的,
这里有个matlab PID控制的视屏,很好的。
http://www.mathworks.cn/webex/re ... MadeEasy/index.html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考试去了,今天才回复。我还是先把PID弄清楚,看看自动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