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能同时使用usb device及usb host全速的MCU

楼主(2012-01-06):
请推荐一款能同时使用usb device及usb host全速的MCU.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求还真不好满足。反正目前我知道的MCU还没有带两个USB接口可以同时工作的。
可以看看NXP最新的LPC1800,LPC4000以及ST的STM32F4系列有没有?

网友B:
友坚最新款S5PV210开发板接口齐全
产品功能特性

·内核:ARM Cortex-A8
·主频:1GHz
·内存:1G Bytes DDR2
·Flash:256M Bytes SLC NAND FLASHH
·支持MPEG-4/MPEG2、H.264/H263、VC-1、DivX的视频编解码1080p@30fps
·支持2D图形加速,最大支持8000×8000分辨率
·支持3D图形加速(SGX540),OGL-1.1&2.0、OpenVG1.0
·支持SD/MMC/SDIO接口存储卡,最高支持32GB
·支持JPEG硬件编解码,最大支持8192×8192分辨率
·支持TV-OUT、HDMI、VGA、DVI、LVDS、MIPI接口
·支持4个USB HOST 2.0,1个USB OTG 2.0接口
·支持2个SDIO接口(2个SD卡接口,1个T-FLASH卡接口,1个SDIO wifi接口)
·支持RS232串口×4、RS485串口×2
·支持IRDA红外接口
·支持2个独立CAMERA接口
·支持ATA硬盘接口
·支持100M以太网卡
·支持AC97、I2S接口,立体声音频输入/输出、功放、喇叭接口
·支持RTC实时时钟保存
·支持8×8矩阵键盘接口,板载美式键盘
·支持I2C、SPI、PWM、AD/DA等接口
·支持标准JTAG接口
·支持系统总线扩展接口
·支持4.3寸、7寸、10.2寸、10.4寸、12.1寸,TTL/LVDS多款液晶模块
·支持WIFI、3G、GPS、蓝牙、摄像头、红外等功能
更多功能、更详细介绍请查看硬件特性、软件特性

网友C:
AT91SAM9260系列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