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硬件 i2c 问题

楼主(2012-01-06):
我用硬件STM32的硬件i2c调试,一直有问题
ErrorStatus I2C_CheckEvent(I2C_TypeDef* I2Cx, uint32_t I2C_EVENT)
{
  uint32_t lastevent = 0;
  uint32_t flag1 = 0, flag2 = 0;
  ErrorStatus status = ERROR;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I2C_ALL_PERIPH(I2Cx));
  assert_param(IS_I2C_EVENT(I2C_EVENT));
  /* Read the I2Cx status register */
  flag1 = I2Cx->SR1;
  flag2 = I2Cx->SR2;
  flag2 = flag2 << 16;
  /* Get the last event value from I2C status register */
  lastevent = (flag1 | flag2) & FLAG_Mask;
  /* Check whether the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
  if (lastevent == I2C_EVENT )
  {
    /* SUCCESS: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
    status = SUCCESS;
  }
  else
  {
    /* ERROR: last event is different from I2C_EVENT */
    status = ERROR;
  }
  /*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状态一直为 status = ERROR;,所以程序一直停在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START产生成功
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人呢,没有大侠们看到小弟的问题?

网友A:
STM32的硬件i2c,我也碰到过一些问题,后来问题通过一些方法避免了,感觉它的I2C状态机容易乱掉。
另外,从使用上有些地方需要注意,SCL、SDA引脚在初始化时会有毛刺,这2个IO的初始化顺序需要进行调整,否则毛刺会带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么哥们,可以把的I2C程序发我看下,mochou99@sina.cn

楼主:
现在总是停在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大侠们指点下了。

网友B(2012-06-27):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stm32的I2C读zlg7290键盘,一直卡在那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说st的库有问题,后来我就改用IO模拟I2C了,期待大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网友D:
我这两天刚做出来这个,原来也是这个问题,你看看管脚有没有用错,别的按例程上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有谁做出来的 联系我的qq:16545505

网友F:
STM32的I2C确实是不太好用,我当时也是调了很久才调出来,不过我用的是查询方式做的

网友E:
I2C我调出来了
1  在STM32L151CBT6上,调不出来是由于芯片不行,换了一片就好了,nnd,其它功能好的,就硬件I2C坏的;
2 在另一款芯片STM32F103ZGT6上,程序停在了
    /* Test on I2C1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原因:是因为FSMC模块和I2C1模块共用了PB7引脚所以使得I2C1没有正常启动,而且即使你没有用到FSMC只是打开了FSMC的时钟也会影响I2C1的启动。解决办法是改用I2C2或者重定义I2C的时钟线和数据线到PB8、9引脚;或者关掉FSMC的时钟。

网友G(2012-09-13):
我也碰到I2C硬件问题,芯片型号是STM32F103RBT6 ,GH206, 不知道是哪一年生产的.
我用示波器测试过SDA和SCL信号线,SDA能输出完整的数据信号, SCL没有输出时钟信号.程序停在没有收到应答信号的地方.如果重新启动I2C就会进入I2C中断死循环.

网友H:
最近一直在做,在107上用中断 能够正常读写at24c02了。
start失败应该是总线忙,或者管脚配置不对,你再看看。
generate start之前要while(总线不忙),看这个while能不能过先

网友I:
唉!好像STM32的I2C的问题不断啊!

网友J:
直接上模拟呗

网友K(2013-01-08):
楼主调出来了没有啊,我的是初始化完成之后,SCL SDA都拉低了,写数据时SCL有信号,SDA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L:
1.Use CPAL library when you went to use I2C in your application that provided by ST
2.Use interrupt and DMA .

网友M:
I2C和spi调试都比较麻烦
要么折磨死人 要么一下就成功
之前调spi的时候,因为一个细节,没有erase,只能写,读不正确
像这样的细节问题 多遇到才好

网友K:
STM32F407的硬件I2C,现在的问题是将IO配置完成后SDA,SCL就拉低了,一开始就不正常了啊,配置的步骤ahi按照库文件I2C.C中的说明来配置的。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
  *          1.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using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x, ENABLE)
  *             function for I2C1, I2C2 or I2C3.
  *
  *          2. Enable SDA, SCL  and SMBA (when used) GPIO clocks using
  *             RCC_AHBPeriphClockCmd() function.
  *
  *          3. Peripherals alternate function:
  *                 - Connect the pin to the desired peripherals' Alternate
  *                   Function (AF) using GPIO_PinAFConfig() function
  *                 - Configure the desired pin in alternate function by: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 Select the type, pull-up/pull-down and output speed via
  *                   GPIO_PuPd, GPIO_OType and GPIO_Speed members
  *                 - Call GPIO_Init() function
  *                 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 is Push-Pull, Pull-up, Open-Drain.
  *                 Add an external pull up if necessary (typically 4.7 KOhm).
  *
  *          4. Program the Mode, duty cycle , Own address, Ack, Speed and Acknowledged
  *             Address using the I2C_Init() function.
  *
  *          5. Optionally you can enable/configure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without
  *             re-initialization (i.e there is no need to call again I2C_Init() function):
  *              - Enable the acknowledge feature using I2C_AcknowledgeConfig() function
  *              - Enable the dual addressing mode using I2C_DualAddressCmd() function
  *              - Enable the general call using the I2C_GeneralCallCmd() function
  *              - Enable the clock stretching using I2C_StretchClockCmd() function
  *              - Enable the fast mode duty cycle using the I2C_FastModeDutyCycleConfig()
  *                function.
  *              - Configure the NACK position for Master Receiver mode in case of
  *                2 bytes reception using the function I2C_NACKPositionConfig().
  *              - Enable the PEC Calculation using I2C_CalculatePEC() function
  *              - For SMBus Mode:
  *                   - Enable the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 using I2C_ARPCmd() function
  *                   - Configure the SMBusAlert pin using I2C_SMBusAlertConfig() function
  *
  *          6. Enable the NVIC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rupt using the function
  *             I2C_ITConfig() if you need to use interrupt mode.
  *
  *          7. When using the DMA mode
  *                   - Configure the DMA using DMA_Init() function
  *                   - Active the needed channel Request using I2C_DMACmd() or
  *                     I2C_DMALastTransferCmd() function.
  *              @note When using DMA mode, I2C interrupts may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o
  *                    control the communication flow (Start/Stop/Ack... events and errors).
  *
  *          8. Enable the I2C using the I2C_Cmd() function.
  *
  *          9. Enable the DMA using the DMA_Cmd() function when using DMA mode in the
  *             transfers.

的第3条的最后一句话,Recommended configuration is Push-Pull, Pull-up, Open-Drain.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配置,又是Push-Pull,又是 Open-Drain?
我按照库文件的说明一项一项的来配置,还是只要是把IO初始化完后,SDA就拉低了

网友K:
经过验证的正常运行的初始化程序
void  I2CMasterInit(void)
{

//   I2C_DeInit(I2C_MASTER);

    I2CMaster_RCC_Configuratio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enable GPIOB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Reset sEE_I2C IP */
    RCC_APB1PeriphResetCmd(I2C_MASTER_CLK, ENABLE);
  /* Release reset signal of sEE_I2C IP */
    RCC_APB1PeriphResetCmd(I2C_MASTER_CLK, DISABLE);
    I2CMaster_GPIO_Configuration();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SMBusHost;//;I2C_Mode_I2C, very importan ,or I2C can not be work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for fast model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MSATER_SPEED;

    // I2CMaster_NVIC_Configuration();
    /*!< Enable SMBus EVT interrupt */

    I2C_Cmd(I2C_MASTER, ENABLE);
    I2C_Init(I2C_MASTER, &I2C_InitStructure);
    I2CMaster_NVIC_Configuration();
    I2C_ITConfig(I2C_MASTER, I2C_IT_EVT | I2C_IT_ERR| I2C_IT_BUF, ENABLE);//| I2C_IT_ERR very importan ,or I2C can not be work
}

void I2CMaster_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I2C_MASTER_CLK, ENABLE);

}
void I2CMaster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I2C I0口初始化.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I2C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I2C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MASTER_SCL | I2C_MASTER_SDA;

//CONFIG sc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MASTER_SC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2C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MASTER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2C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Master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1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Configure and enable I2CMASTER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_MASTER_EV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PreemptionPriority_I2CMASTER; //same as mido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NVICSubPriorityPriority_I2CMASTER_EV;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nd enable SI2CMASTER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_MASTER_ER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NVICPreemptionPriority_I2CMASTER; //same as mido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NVICSubPriorityPriority_I2CMASTER_ER;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N:
stm32硬件I2C 我永远的噩梦。。。貌似stm32F051系列的硬件I2C好用多了

网友O:
不要用while死等,设标志位,加加,溢出后退出。。。

网友P:
7290我没用过它,你可以看看7290这些器件是否会产生应答信号;
1.不产生应答:则你的程序要调整,跳过判断是否应答这一环;
2.如果有应答,你检查你STM32部分;必要的时候先发送一个停止信号;再发启始信号再发数据;
我对系统初始状态不放心时就多发一个停止信号的;

停止信号相当于I2C的复位;对主控器件内部复位;从器件如果聪明也会明白这个意思的;

网友P:
ZLG72XX系列不便宜,通常不考虑它;

楼主:
stm32的硬件IIC是可以调通的,就是程序里面有太多的while等待,是可以设置标志位,加加溢出后跳出的,但我调试的时候有一个事件不可以跳出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Q(2013-05-19):
楼主,你好,我现在与遇到的问题是,我的IIC能读能写,但是我频繁的读 会出现卡死,死循环了,不知道停在哪里,各位是否遇到。我用我的开发STM32F103VCT6也会出现这个种情况

网友R(2014-02-22):
27楼的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是怎么解决的?
我最近用STM32F103也出现你这样的问题,跑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跑死现象,我跟踪发现程序每次都是在关闭ACK 启动STOP,然后读取最后一个字节的时候读取不到,各位如有解决方法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R:
发现将I2C速度降下来,测试还没发现跑死的现象

网友S(2015-11-10):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STM32F103RBT6 的芯片,硬件I2C1 主机发送时卡在 EV5  那里,换一块板也是一样
程序在103ZET6上可以写入24C02,硬件I2C真是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