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的内存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uint c)
{

uint d;

d = c;

return d;

}
void main()
{}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0 code=17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uint c)
{

uint d;

d = c;

return d;

}
void main()
{

b = sum(5);

}
Program Size: data=12.0 xdata=0 code=28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uint b;

uint sum(uint c)
{

uint d;

}
void main()
{

}
Program Size: data=16.0 xdata=0 code=21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04H UNIT  ?DT?_SUM?MAIN

DATA 000CH 0003H UNIT  ?DT?MAIN

IDATA 000FH 0001H UNIT ?STACK

上面是3个简单的程序的内存分配,及其M51文件中的内容。M51中第三个程序比前2个多了蓝色部分。为什么程序1和2 RAM分配相同,而程序3的却那么大,请教高手

网友A(2012-01-06):
为局部变量分配内存(局部变量没有被分配到寄存器)

网友B:
又周五了,会不会很堵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第3个没有分配到寄存器,前两个分配到寄存器了??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C:
很简单,1和2经过编译器优化,而3没有值得优化的地方。你把编译器的优化级别设置到2以下,就没有疑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