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通信距离短

楼主(2012-01-06):
(无正文)

楼主:
这样判断的:
接收机:收到一包回一包
发射机:每隔1s发一包(10Bytes+32Bytes sync+ 4 Bytes pre),并立刻进入接收状态,接收到指示灯闪一下,如果能连续稳定的看到闪灯,认为是有效距离。

其实在30~80米也能收到,只是不连续,距离越远,不连续程度增加

网友A:
楼主的测试结果正常,通讯距离和通讯速率呈反比,香农定律。

楼主:
:D ,哈哈,都忘完了......
不知道这个公式可不可以应用在这个实例?

CC2500配置是:2-FSK,通道间隔200KHz, 滤波带宽203KHz, 波特率2.4kbps,频偏38KHz

(C=W*log2(1+S/N)  C是以比特每秒计的信道容量,W是以Hz计的带宽,S/N为信噪比)

W=2.4Kbps * 2 +38K ?
RF数传系统的S/N如何测试?

楼主:
2500数据手册上的灵敏度参考数据是以误包率来测定的,不知误包率又如何测定?

我想是不是这样:
发射机:发100万个数据包(500kbps也就需要20分钟)
接收机:接收数据包同时计数,这样来计算误包率

楼主:
500K时只有3m ,估计这个距离是有问题:因为我用透明模式测灵敏度的时候,在这个波特率时一直有偶然的跳动

我现在开始怀疑芯片对500K的速率支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500K带宽全速时,使用普通PCB天线或鞭装天线的通讯距离一般不会超过10米,除非天线的增益比较高而且电磁环境十分干净。误码率跟信噪比有关,实际测量时的环境背景噪声会影响信噪比,所以可用误码率来统一测量基准,这里的误码率指的是位误码率。

网友B:
现在正好在学习ZIGBEE,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