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信了,吹口气都有千分之一的漂移

楼主(2012-01-06):
最近在搞个测量,用12位AD,通过过采样,大致可望达到5万分之一的读数值,不是这里行家说的准确度,而是是平均后的计算值,5位读数最后一位可以稳定几十秒到分钟。

讨厌的是,不能长时间稳定,缓慢的(分钟级)一个读数一个读数的下降(或上升)

查。。。。。。排除AD和放大

大致确定是前端电阻。按说也是买的低温漂精密电阻呀,不至于室内都抗不住吧

不妨试试,吹口气,日呀,一口气没吹完,读数直线下降近1%

终于信了,温度扛不住哦

楼主:
有新情况,晚上尝试用个透明袋把电路封起来,开机后数字不断增加,40分钟增加了三百多个读数,90分钟增加了四百多,相对误差超过1%。因有LCD背光,发热难免,把塑料袋一角撕开,散热,读数开始缓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热平衡,什么时候能平衡

本来以为搞电路,谁知道成了控温问题了,观察一轮时间太长,比预期的麻烦

因罩住内容太多,以致无法判定到底是哪个元件受温度影响
看来路还很长

网友A:
建议楼主把板子恒温处理,比如恒定在50℃。

楼主:
建议楼主把板子恒温处理,比如恒定在50℃。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恒温处理啊?

网友B:
1、测过所谓的低温漂电阻的温漂否?!
2、ADC的基准电压哪来的?温漂?
3、12位最多只保证4096分之一,你的这个5万分之一可信度有多少?
4、一口气没吹完就漂1%,受影响的器件体积肯定不大,气温与你口气的温差也够大!

楼主:
1、测过所谓的低温漂电阻的温漂否?!
2、ADC的基准电压哪来的?温漂?
3、12位最多只保证4096分之一,你的这个5万分之一可信度有多少?
4、一口气没吹完就漂1%,受影响的器件体积肯定不大,气温与你口气的温差也够 ...
引用 网友B:

你好

1.电阻刚才抽空测了,其中一个重要电阻用电烙铁在下方轻微加热,阻值确有%1-2%的变化,其他不明显,本想打电话给供货商,看了袋子才注意,这个袋子没标“精密”

2.adc基准内部的。有看到讲究的用外部,但我自认没那么高要求。暂时能排除AD基准,是前面观察过读数基本同步AD输入变化。5w分之一的可信度我从来没指望过,但通过过采样达到高于12位的分辨力,我是相信的。目前还顾不上精度或准确度,我是想找到影响因素。

3.吹口气是无奈之举,现在是冬季,室内温度大致过得去,远远对人脸吹气,能感觉凉意,大致可以联想到温度变化。

网友C:
怎么不贴你的电路呢?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漂!

网友E:
12位的AD如何做1/5w 真心请教

楼主:
12位的AD如何做1/5w 真心请教
引用 网友E:

嘿,若1千次采样,其中800个10,200个9,我就认为是9.8

这办法是为了估计电路的噪声和分辨能力,至于真实值是多少那就另说喽:dizzy:

网友:
LZ是做相对测量还是绝对测量?二者AD基准是不同的.

楼主:
LZ是做相对测量还是绝对测量?二者AD基准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F:

准备用高一级的表校准

基准有什么不同?望指教

网友G:
记住:你吹气的时候,会有水气出来,凝结到板子表明会造成漏电!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温度反而是小的因素。这样的情况我们早就碰到过,以前双积分的AD要做防潮处理,都是涂抹三防漆的。

楼主:
记住:你吹气的时候,会有水气出来,凝结到板子表明会造成漏电!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温度反而是小的因素。这样的情况我们早就碰到过,以前双积分的AD要做防潮处理,都是涂抹三防漆的。 ...
引用 网友G:

不是的,是温度,我上面已经说过用烙铁对电阻加温,找出了温漂不合格的那个电阻,年前已经换了,现在这个暂不是问题了

至于三防漆,以后可能会考虑

在此期间也考虑过用树脂、硅胶来缓和温度冲击,后来否定了,除不解决长时间环境温度变化,也担心分布参数不好控制

网友H:
重复测试结果一致吗?

温度貌似可以检测和补偿。

网友I(2012-02-05):
12bit做五万就是过采样技术,通过噪音累计来得到最终的分辨率
不过楼主不可以用更高精度的adc吗。 温度变化基本上温漂引起。可以通过判断是基准还是信号方面的引起

网友J:
12位做到5w,需要软件的配合才够吧,不过也相差太多了,悬。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测量的是电压(电流,电阻)还是温度,还是应变片的信号.

网友K(2012-04-08):
过采样可以抑制噪声提高采样精度,不过lz前边应该有相当的前置放大

你放大的电阻温度系数是否一致?12位精度的话只差200-300ppm,
温度系数一致的话,放大电阻有功耗产生的温升也不同,也应该评估
做到稳定的高精度不易

网友L:
问题:
1.ADC 及其基准的温漂肯定只能保证12位精度,过采样尽管可以提高分辨率却降低不了温漂;
2.电阻的温漂也是大问题;
3.普通电阻温漂有正有负,会积累。

网友M:
过采样对时间控制要好

网友N: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综合问题,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湿度或温度的问题,真要搞明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大把的样品。里面涉及到模拟电路的 一些基本问题。本人过去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在也还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很多时候跟供应商、加工商、设计原理、布局都有关系!难搞,我现在看到就头大。

网友N:
过采样其实很简单的,主要就是计算一个概率的东西(相当于)这个i东西不能太当回事,必定地基不牢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再高的分辨率都没有太大的价值的!不过在提高分辨率上有非常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