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f芯片关于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2-01-06):
问题是这样,最近接触RF芯片,但是我怎么确定某个芯片传输的最大距离是多少?比如cc2510这样的芯片,我在手册上并没有看到相关描述呀?
虽然问题比较小白,不过小弟一直没弄明白或说找到方法,还请各位大人指点指点。

楼主:
综合因数没错,但是调试的时候总要有个靠谱点的目标吧,很难确定当前设计是否达到了最优配置啊,当然我是说像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A:
芯片一般有很多种模式,与选用频段及配套使用天线有关系。
通过天线将电波发送出去后,自由空间无线电波传播损耗有个关系式:LOSS=32.44+20*lgd+20*lgf
LOSS-传播损耗,单位db;d--距离,单位KM;f---工作频率,单位MHZ
eg:f=2.4GHz,loss=0dB(1mW),接收一个灵敏度为-70dB的蓝牙系统的传播距离?
计算出d=31.6m,这是理想值,真实环境要更小些

网友B:
通讯距离是由灵敏度、信噪比、码率等因素综合起来的。没有具体指标,谁也不知道理论极限。电磁场理论本身只是特性的描述,目前没有精确空间求解的方法。

网友C(2012-02-07):
RFID 一般有频率是125KHZ, 13.56MHZ, 433MHZ,2.4GHZ等

网友C:
做IC卡处理的射频一般在10cm内,ID卡的就分好多类,近距离的10cm-几十里面不等, 中距离有几米远的,还有远距离的几十米的都有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E:
距离看你应用需求了

2.4G的RFIC 从几米到几百米都有,无线速度可以从2kbps~4Mbps
1G的RFIC距离就更远了,速度从2kbps~250kbps

QQ:307785762

网友F:
建议数据量不大的话,还是使用433M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