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中怎么会有N+区?表示不懂哦!大侠们,解惑啊!

楼主(2012-01-06):
最近重温JFET,看到书上说JFET的构成,里面有个N+区,表示疑惑啊。

N区的N不就是negative,负的意思吗?P才是正啊,怎么会有个N+区的哦?

另外,这个N+区与构成沟道的N区是一样的东东吗??

多谢!!

网友A:
N+表示其杂志掺杂浓度(显著)大于周围的N型区。

《模电》有讲解,不过这部分内容不考,你应该没有仔细看。

网友B:
中文名称:: N型半导体; 英文名称:: N-type semiconductor; 定义:
导电的电子密度超过流动的空穴密度的非本征半导体。也称为电子型半导体。N型半导体即自由电子浓度远大于空穴浓度的杂质半导体。
后面的加减号一般表示掺杂浓度,掺杂浓度高的部分导电率较高

楼主:
N+表示其杂志掺杂浓度(显著)大于周围的N型区。

《模电》有讲解,不过这部分内容不考,你应该没有仔细看。
引用 网友A:

多谢!

不过,我看的是康华光的模电第4版,里面貌似没有哦。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为了减小引出极处以及附近的N区与深层N区的接触电阻,而在引出极处提高掺杂浓度

网友A:
多谢!

不过,我看的是康华光的模电第4版,里面貌似没有哦。
引用 楼主:

学模电,清华版童诗白、华成英的《模电》是必备啊。

这书写得非常详细、系统,半导体器件的原理工艺什么的都会讲,比较深入。

如果是自学,这两本是非常好的参考书。

要想学好、学透,这本书是非看不可的。

其它版本的书,都只是这本书的简化而已。

其它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