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频率处理的模拟电路

楼主(2012-01-06):
现在有部分朋友在KTV唱歌的时候想唱高音的歌 但却怎么唱也唱不高,没有办法,声带长得就是这个样嘛
可我们能不能设计一种电路,改变一下声音的频率
进而让处理过的声音变得频率高些
自己上电路基础课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时候
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A:
现在有部分朋友在KTV唱歌的时候想唱高音的歌 但却怎么唱也唱不高,没有办法,声带长得就是这个样嘛
可我们能不能设计一种电路,改变一下声音的频率
进而让处理过的声音变得频率高些
自己上电路基础课的时候有这个想 ...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啊。这个用软件就可以做。

电子乐里面不是有很多这种改变声音的手段嘛,比如把说话的音色改成赵忠祥的。

你只需要把唱不上去的地方把正确的音高用K歌者的音色输出出来,与K歌者的原始音轨融合起来就可以了。

哦,是模拟啊。那就费劲了……

楼主:
可以做啊。这个用软件就可以做。

电子乐里面不是有很多这种改变声音的手段嘛,比如把说话的音色改成赵忠祥的。

你只需要把唱不上去的地方把正确的音高用K歌者的音色输出出来,与K歌者的原始音轨融合起来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A:

哎呀,我还想用硬件做一个出来。如果能用软件实现,那就不需要硬件了。
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