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都各位高手一个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2-01-06):
各位高手请了,剖析一电路板推画出如下实际电路,这个电路输入MIC信号(人声)经放大后,输入到该电路的INPUT端,经放大后音频信号电压由OUTPUT输出到整形电路,有音频(人声)信号时,控制后级功放打开,请教此器件的工作状态?用什么型号的器件代替?

网友A:
此器件的工作在开环放大状态。
可用TL082型号的器件代替。

网友B:
用差动放大

网友C:
普通运放、比较器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