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2-01-06):
各位高手请了,剖析一电路板推画出如下实际电路,这个电路输入MIC信号(人声)经放大后,输入到该电路的INPUT端,经放大后音频信号电压由OUTPUT输出到整形电路,有音频(人声)信号时,控制后级功放打开,请教此器件的工作状态?用什么型号的器件代
各位高手请了,剖析一电路板推画出如下实际电路,这个电路输入MIC信号(人声)经放大后,输入到该电路的INPUT端,经放大后音频信号电压由OUTPUT输出到整形电路,有音频(人声)信号时,控制后级功放打开,请教此器件的工作状态?用什么型号的器件代
各位高手请了,剖析一电路板推画出如下实际电路,这个电路输入MIC信号(人声)经放大后,输入到该电路的INPUT端,经放大后音频信号电压由OUTPUT输出到整形电路,有音频(人声)信号时,控制后级功放打开,请教此器件的工作状态?用什么型号的器件代
各位高手请了,剖析一电路板推画出如下实际电路,这个电路输入MIC信号(人声)经放大后,输入到该电路的INPUT端,经放大后音频信号电压由OUTPUT输出到整形电路,有音频(人声)信号时,控制后级功放打开,请教此器件的工作状态?用什么型号的器件代
各位AD高手请了,剖析一电路板画出如下实际电路,这个电路输入MIC信号(人声)经放大后,输入到该电路的INPUT端,经放大后音频信号电压由OUTPUT输出到整形电路,有音频(人声)信号时,控制后级功放打开,请教此器件的工作状态?用什么型号的器件代替?

楼主:
:dizzy:怎么了?

网友A:
普通的音频放大电路,随便找个运放搭就可以,纯抄板贴一般感兴趣的人不多。

网友B:
抄板也是盗版行为!!

网友C(2012-02-20):
使用LF356代替就可以了
因电路要求频响速度快。此元件就可以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C:
lm311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