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新手问一个理解上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1-06):
对于反激的开关电源来说,如果使用时超过了其设计的功率,就保护了。那么,其保护的内在机理在初级驱动波形上的表现是什么情况啊??!! 谢谢!!!   或者能说下在一定的输入电压下,输出端:没有负载(或轻载)--到基本负载(和允许的重载)--到过载(或短路)这一个过程的情况吗?? 是不是就是: 断续 到连续 再到断续的过程啊??!

网友A:
一般,高压轻载DCM,低压重载CCM

过载打嗝保护

楼主:
一般,高压轻载DCM,低压重载CCM

过载打嗝保护
引用 网友A:

谢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变频了,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上面描述的这个过程中,初级电感是怎么个大小变化情况(或者说磁饱和情况)??? 谢谢。

网友A:
打嗝是控制IC不断重启

你说变频应该是带跳周期模式的控制IC,这种IC在轻载时会降频和跳周期工作

变压器做好后,电感量就不变了,不会随负载变化的。变压器饱和了,估计要炸管子了。。。

楼主:
打嗝是控制IC不断重启

你说变频应该是带跳周期模式的控制IC,这种IC在轻载时会降频和跳周期工作

变压器做好后,电感量就不变了,不会随负载变化的。变压器饱和了,估计要炸管子了。。。 ...
引用 网友A:

再次感谢!!! 不懂再问你,谢谢!!! 给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