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研发之声:嵌入式C编程经验 之 只有一条清狗语

楼主(2012-01-06):
/********************************************************************
* Filename: 一线研发之声:嵌入式C编程经验 只有一条清狗语句
* Author:SedateFire E-mail:SedateFire@126.com
* Version:1.000 Time: 2012-01-05
* key: 看门狗 系统架构 os-less 嵌入式
********************************************************************/

一个好的os-less系统,只有一条清狗语句,它位置就固定在main函数中的
while(1) /* or for(;;;) */
{
__watchdog_reset();
}

如果你有两条以上看门狗语句,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在系统足够复杂的时候,很能引起当机,由于静电或者程序自身逻辑的原因,进入了某个思维的盲点,系统进入一个有清狗语句的死循环里面,退不出来。这是最危险的,尴尬的,蒙羞的事情。

那么多出来的清狗语句,一般会用在哪里呢?

1. 系统初始化,有些设备初始化需要读取它的反馈状态,用while,担心复位,于是清狗。我一般用While (dev_read_status() && (i--)),这个i,32位顶天了。一般mcu没这么快法。

2. mcu睡眠前清狗。有些人喜欢在系统进入睡眠前清狗一下,担心系统刚好在那一刻复位。这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程序不了解,主回圈程序一圈下来,最大执行时间其实心中有数。函数多少深度宽度心中要有低。如果刚好睡眠前一刻复位,那也有可能在跑别的函数过程中复位。

3. 某些应用逻辑貌似要需要hold住,比如屏幕的暂停显示2秒钟等。许多人生生地把这种逻辑做成“硬延时”,就是死等。这是一个令人戚眉的做法,因为这意味麻烦的开始。在你需要暂停显示n秒的过程中,我的一切用户体验你无法响应我了,按键没反应,蜂鸣器不响,led灯不闪烁,一切好像死机了一样。等到系统显示完成后,用户心中大舒一口气,心中悬石落地,你终于又回气儿活过来了。这是糟糕的体验。

好吧,为了改善体验,许多人就想办法来。把用户体验搬到中断里面做,这是另外一个麻烦的开始,全局变量的增多和跨模块的判断,其根源之一始于此,弄个不好,就是随机性崩溃。中断程序变胖,终究是不方便的,于是为了改进,就只好在中断程序中置标志位,然后在hold_delay(TIME)函数的循环中清狗,并且判断标志位作响应动作。许多应用逻辑需要hold住的地方何其多,上九天下地府处处添加,函数深度不可测,逻辑递归难判断,系统大乱的祸患就此埋下。

那如何解决呢,事件--状态机,一句话概括,在当前状态下,遇到某某事件,则执行什么动作后,进入下一个状态。它似表非表,如水般自然,像空气般无痕……好了,其实是我不愿多讲,若要具体讲下去,恐怕涉及公司知识产权。尽管这个事件状态机思想是个公开的秘密,原理大家都懂,但做得好的还不多见。Hold住本身就是一种状态,看你如何抽象它了。

佛曰:菩萨畏因,凡夫畏果。那灾难之源,是需要敬畏戒惧的,待到结果发生,悔之莫及。

楼主:
嚣张的口吻,只为引君拍砖....
《匠人手记》我上班第一年就买的书,至今时常研读,收益颇深,在此谢过。
前辈风采,心向往之......

网友A:
是啊,好的软件就应该流水般自然。
其实我发现,程序规划才是最关键的,不然只会越写越累。

网友B:
再接再励,看十遍都嫌少:victory:

网友C:
茅塞顿开......

网友D:
砖在哪里?砖在哪里?:curse:
假如由于意外,中断被关掉了,只剩下这个main()函数还能运行,是不是就这么傻等下去了?

网友E:
状态读取,一般时间稍长需要加超时处理,防止一直等待下去。人机交互确实用事件-状态机做比较好,还可以多层嵌套。

网友F:
LS是看的什么文档呢?

网友E:
我准备写的新书: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网上有以前的博文,可以搜搜看。

网友G:
事件状态机?呵呵 我在学校就用过这种方法·····只是不知道叫啥名····

网友H:
void(*ReceiveByteStatus[4])()={Write_Queue,Write_Queue_Receipt,Read_Queue,Read_Queue_Receipt};

(*ReceiveByteStatus[ReceiveByteStatusCnt])(); //状态轮转

不知道这样 用 算不算状态 转换

网友H:
ReceiveByteStatusCnt=1;//状态机标记
。。。。。。。。。。。。。。。。。。。。。。。。。。。。。。。。。
          ReceiveByteStatusCnt=2;//状态机标记
。。。。。。。。。。。。。。。。。。。。。。。。。。。

网友H:
还有一种 方式
不过比上面 哪个效率低

switch(......) //读取状态
  {
     case 0x01: 1_Mode();  //;0=
       break;
     case 0x02: 2_Mode();   //;1=
       break;
     case 0x04: 3_Mode();   //;2=
       break;
     case 0x08: 4_Mode();  //;3=
       break;
     case 0x10: 5_Mode();  //;4=
       break;
     case 0x20: 6_Mode();   //;5=
       break;
     case 0x40: 7_Mode();//;6=
       break;
     case 0x80: 8_Mode();   //;7=
       break;
     case 0x100: 9_Mode();     //;8=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H: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向量配置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IO
TIM_Config();        //TIM
SimulateInput_Init();      //模拟量配置
Communication_Init();            //通讯配置
    RamClear();//清内存
   // (*(void (*)(void))(0x08000000))();//跳转绝对地址

        while(1)
        {
                Time_Dispatch();//时间片调度
                //watchdog_reset();

        }

网友H:
/***************************
【功能】:主循环调用
【输入】: ;
【返回】: ;
***************************/

void Time_Dispatch(void)
{
        if(MC_TimeFig.Time_50Us)//
        {
                MC_TimeFig.Time_50Us=0;
        }

        if(MC_TimeFig.Time_1Ms)//1ms
        {
                MC_TimeFig.Time_1Ms=0;
        }

        if(MC_TimeFig.Time_10Ms)//10ms
        {
                MC_TimeFig.Time_10Ms=0;
        }
        if(MC_TimeFig.Time_1S)//1s
        {
                MC_TimeFig.Time_1S=0;
        }

}

网友I:
只有一条清狗语句

严重同意这句话!并且一直把它视为一条纪律执行!

网友J:
如果碰到单片机最长的看门狗周期只有几十毫秒,这就不适用了。清狗方法多种多样,没有什么所谓纪律。
“. 某些应用逻辑貌似要需要hold住,”有时这么处理系统更可靠,例如在做关键数据存储处理。

网友K:
进行条件互斥判断才是唯一办法

网友L:
狗狗不是万能的,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俺不到万不得己的时刻决不用狗狗~~~

网友L:
只有一条清狗语句

严重同意这句话!并且一直把它视为一条纪律执行!
引用 网友I:

严重同意匠人观点,狗狗能不用尽量不用,要用也作为辅助手段,而不是必须手段,清狗语句仅限一条,不但方便移植和日后阅读,而且有助于编写的程序,坚固又可靠。

网友M:
for(;;)

应是这样的!

网友N:
的确该砸....应该使用清狗函数

网友O:
准备块大砖,连匠人一起拍了~~!

准确应该说:分析出整个程序中必然将周期性发生的事件(最好是要保护的核心利益),然后仅在这一个地方喂狗。

软件中断也不是猛虎,流程简单的时候一样要用,等你费半天力气调个定时器,人家程序都写完了,一个中断都不用了。

没有需求分析的所有结论都无意义了~~!

网友P:
晕,本来就该这样呀。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只在主任务里喂狗1次。

网友Q:
嗯 我也是
狗起作用通常说明程序写的有问题 要么硬件不稳定。
还是让狗歇着吧

楼主:
急急如律令,聚!

网友R:
使用看门狗,应该用更可靠的的方法。

网友:
围观此贴
等待更多板砖飞来~~~~

楼主:
急急如律令,再顶 :lol

楼主(2012-06-05):
喜得千金,奶爸半年。 今日有些问题就重新上线了,恍如隔世,自己的**是越看越喜欢,
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S:
从来不用 狗 的,飘过!~~~~

网友T:
准备块大砖,连匠人一起拍了~~!

准确应该说:分析出整个程序中必然将周期性发生的事件(最好是要保护的核心利益),然后仅在这一个地方喂狗。

引用 网友O:

顶这句话!

网友U:
原来如此啊。。。

网友V:
超时机制很重要。
main中清狗,只能确保片子程序本身能运行着,不能确保系统引脚电平之间不死锁。

楼主:
是啊,好的软件就应该流水般自然。
其实我发现,程序规划才是最关键的,不然只会越写越累。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起

网友W(2012-08-08):
我以前也看到过这句话,只在一处关键地方清狗。可最近看到了一个程序,到处是清狗。。。。。。。。

网友X(2013-07-05):
虽然还学 51,先有个概念,围观

网友Y:
膜拜一下吧

楼主:
传送门的力量啊

网友Z:
我的程序需要用到看门狗来定时唤醒,所以在休眠前我觉得需要清狗的,

网友AA:
哈哈!好一个“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哈哈,受教了!

网友AB:
够高的了。

网友AC:
貌似很多刚出校门的亲们都比较喜欢Delay(x);

网友AD:
上操作系统也可以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上操作系统也可以吧。

操作系统(我假设你是指RTOS)中的清除看门狗,要比前后台有更多的考量。

网友AF(2013-08-06):
希望匠人把"一线研发之声"整理到一块,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AG(2013-11-01):
呵呵,学习了。大神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