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SG3525

楼主(2012-01-06):
请问谁有51单片机控制SG3525的电源设计的电路图,有的话请共享一下,不甚感激,多谢了。或是有思路的人也可以提一下设计思想,多谢。

网友A:
单片机与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联接,可控制开关电源芯片的脉冲占空比从而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或电流,也可以控制开关电源芯片的“工作”或“不工作”。前者单片机需要用一片D/A为外设,或者单片机输出PWM波经滤波后作为开关电源芯片的基准电压,后者则可以直接控制开关电源芯片的使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