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新手再问理解上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1-07):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在轻载的情况下,初级传递的能量太多,比如说,我没有做控制环路(开环状态),初级以一定的占空比工作,那么在次级没有消耗相应的能量的情况下,并且储能的电容被充满后,多余的能量怎么办??,反激电路发生的后果是怎么个情况??  谢谢!!!

网友A:
什么叫储能电容充满?超过耐压,充爆叫充满?
开环跑,控制IC会以最大占空比工作,输出电压飙升,只要你的后级各元件耐压扛得住,估计也没事;P

网友B:
电容都有个耐压值,如果真的能充到电容“满”而电源不坏的话,此时的电容,你就当稳压管看就好了,可以等效为并联稳压。

网友C:
如果真像LZ所说的,那么恭喜LZ,你可以听到一声很清脆的响声——轰。然后电解电容挂了

楼主:
楼上各位,谢谢!!!  其实我想说的是,只要初级的电感存在,并且有一定的占空比,那么初次级之间就存在能量传递,只是不知道这个有效能量是单向的? 还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多余的能量在一定范围下,从次级反馈回初级)?  并且从主次的关系角度说,和根据你们上面所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能量是单向的,并且这传递到次级的多余有效能量总是被存储在储能元件中,只是储能元件在电路中的电压表现情况罢了(比如说电压飙升)?

网友D:
呵呵  可以做个试验  快过年了 说不定提前放**。。。

楼主:
什么叫储能电容充满?超过耐压,充爆叫充满?
开环跑,控制IC会以最大占空比工作,输出电压飙升,只要你的后级各元件耐压扛得住,估计也没事;P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下: 对于能量存储, 在AC220V的前级 AC to DC中,1uF电容容量在保守情况下,可以提供2W的能量而使电压保持不变不跌落。那对后级来说,我想也该存在这个情况吧??!! 输出NW的能量,而输出电压保持不变不跌落,以及存储NW的能量,而输出电压保持不变不飙升。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次级的电容要看输出电流的大小,初级开关导通期间,负载电流全靠电容来维持
C*△U=Io*Ton

电感,变压器貌似只能传递交流能量,是不是双向传递的自己想啦
7# xiaoyuan_ly

楼主:
次级的电容要看输出电流的大小,初级开关导通期间,负载电流全靠电容来维持
C*△U=Io*Ton

电感,变压器貌似只能传递交流能量,是不是双向传递的自己想啦
7# xiaoyuan_ly  ...
引用 网友A:

谢谢,再次感谢!!!
斑竹,再问一个控制环路中的问题:一般误差的压差检测出来之后,向控制芯片传递时,我总感觉那些控制芯片的可调范围有点太小,控制之后波动会很厉害,就是总是不能很精确的把握传递的能量的大小,从而导致电压波纹比较大,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从理论和实际上来把握这个问题?),或者说从一开始设计时,就基本能确定在一定负载下的电压波动情况(可以定量计算出来的样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