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贴,新手,请教关于RC振荡电路的问题,谢谢了先

楼主(2012-01-07):
我想用最简单的RC振荡电路做出一个大概5V左右,600KHz的正弦信号,可是怎么调也调不出来,请大家指点我一下吧,看看我哪里做得不好,新手,不胜感激.
下面是两种最高也就达到了200K左右.谢谢了

网友A:
741是普通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大约1MHz,可能还要低一些。
该振荡电路要求放大器增益至少是3倍,要振荡到600kHz,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至少2MHz,考虑一定余量,应该用单位增益带宽大于5MHz的运放。
可以考虑NE5532。
另外,这么高频率,电路元件的分布参数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