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这个2803的驱动是否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09):
这里还问了个八重达林顿呀
也不知道LZ是说PCB设计问题还是原理问题
至于PCB设计:10脚空脚可以加一个不检查的符号
至于原理问题:1-8输入11-18输出,9脚接地,
10脚在要是驱动感性负载,10脚接负载电源V+。图片中的情况10脚可以悬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