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PCB中芯片管脚变绿,不能连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07):
规则中的间距太大了

网友B:
到规则里面把最小间距值改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看图,该小留空就行了

网友D:
你的IC焊盘管脚的间距应该是0.2MM左右的,把安全间距改成8MIL,尝试下,再不行再改小点。

网友E(2014-04-27):
引用 网友D:
你的IC焊盘管脚的间距应该是0.2MM左右的,把安全间距改成8MIL,尝试下,再不行再改小点。 ...

请问最小可以改成多少

网友F:
规格没有设置好,线径设置最好不要小于6Mil.要不然对PCB加工要求高。

网友G:
兴森快捷的加工精度为clearance 3mil。一般的板子设置不要小于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