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宽电压输出

楼主(2012-01-07):
俺一直做反激,输出电压一般都是一个固定值的
现在俺想做一个输出宽电压的反激电源。输出电压可以在20V范围内变化。假设是输出可以从20V-40V之间变化,
不知道变压器设计与固定输出的变压器设计有点啥区别?

网友A:
注意IC的辅助供电不要在输出变化时,达到过压点和欠压点就好了吧。最好是输入电压能稳一下

楼主:
不亦心当斑竹了啊,首先祝贺下。呵呵
现在俺需要请教了:
1:辅助供电电压问题。防止过压点与欠压点。如果后级输出电压范围变化。那么辅助绕组的匝数必须要严格试验才可行吧?
2:输入电压稳压是指神马意思?  加PFC?
3:按照匝比公式Ns=(Vout+VD)×Np/Vf   (NS为副边绕组,NP为原边绕组。Vf是反射电压,VOUT是输出电压,VD为输出二极管压降),如果VOUT变化,那么匝比也肯定变化。但是原边匝数基本是固定的,副边匝数该按照什么来取值?
暂时想到这些,请斑竹指点迷津

网友A:
:L看到“请教”“指点迷津”就想跑。。。俺是来灌水的:P
个人看法:
1,Nf*(Vomax+Vd)/Ns<Vovp    Nf*(Vomin+Vd)/Ns>Vuvp
2,加个PFC会保险点吧
3,匝比确定了,靠调节占空比来实现输出电压变化,反射电压变化,为啥匝比一定要变???副边按Vomax来取吧

楼主:
谢谢斑竹
俺有空去按照你的方法来试试。理论结合实际操作: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