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效率问题

楼主(2012-01-07):
各位老师,
   本人在做34063 DC-DC,期间发现芯片发热比较严重(烫手),效率低下。34063为DIP8封装。
  输入12V,输出4V/0.2A,采用200uH电感+1000uF电容。电路图太普通了。不知道是否为器件参数选择不好还是买的34063是水货。
  以前做过一款台湾的芯片,TD1410C,带1A安培(输入15V,输出5V)没任何问题,还是SOP8的。
求指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振荡频率及续流管的开关速度关系也比较大,你的电路参数??

网友B:
限流电阻不合适?

网友C:
电流太大,肯定发热。

网友D:
34063 效率死比较低,但是0.2A的话肯定不会明显发热的,所以最好还是你自己去找找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几位大侠。
  刚降电感(大概电感值大了一些,但现在手头上没测量工具)换了一下,发现输出端振荡频率为12KHZ(我给34063加的振荡为50KHZ,471电容,用示波器量了),现在效率提升。
  之前输出端的振荡频率只有几KHZ。
  正在想为什么改变电感会使振荡频率上升。

楼主:
to 不亦心
  十分感谢。我当前电路仅为试验,所以没有加限流电阻。

楼主:
是何种问题造成这种低频振荡?且低频振荡又为何会造成如此低下的效率,以致34063如此发热,这个需要思考。

楼主:
问题已找到,效率提升。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解决方法共享呗,:P

楼主:
经过对波形分析,电感太小时,34063开启内部功率管对电感充电迅速使之充满,于是在功率管开启的后期进入通过电感对负载恒流充电状态,这样34063内部功率管进入非饱和态,从而功耗增加。
  至于34063为何没有调节占空比使之避免非饱和态,个人估计可能使达到34063的某个极限,或者我电路的参数设置有问题等等,目前正在查找和分析。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