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2XX DCMI DMA

楼主(2012-01-07):
DCMI DMA方式下,即作为DMA源的数据宽度只能为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目标为TFT或者外部SRAM(16bit)时候 设定为halfword传输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1.如果是TFT,请求一次DMA(32bit-16bit),fsmc两次传输,DMA目标地址不变,TFT内部地址在有个写入数据后地址指针自动增加 DCMI数据显
     示到TFT没有啥问题,一切正常。
   2.如果是
外部SRAM(16bit)的时候,请求一次DMA(32bit-16bit),fsmc两次传输,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啥问题吧,DMA一次,DMA目标地址
     SRAM(16bit)自动加。将DMA到SRAM的数据按地址对应写道TFT的现象是:TFT第一个1/4区域和横着的第二个1/4区域显示一个完整的图,后边的
     1/2没有数据。反过来说:
     SRAM的数据就是只有一半,将奇数地址和
偶数地址,只有其中一个地址的16bit数据DMA到了sram。请教各位这个还是说哪儿设置得不对吗?

  //TFT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CMI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FSMC_LCD_ADDRESS;          //FSMC_SARM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8400;//153600       76800    384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MemoryBurst_INC4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PeripheralBurst_INC4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SRAM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CMI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FSMC_SARM_ADDRESS;//FSMC_SARM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8400;//153600       76800    3840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MemoryBurst_INC4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PeripheralBurst_INC4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