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模块激光器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2-01-07):
请教各位,在光模块电路中激光器TOSA的驱动电路上,我发现有这么个问题,集成Driver连接激光器LD+和LD-的差分引脚outp和outn,有的是outp接LD+,outn接LD-,有的是outp接LD+,outn接LD-,如图1和图2: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75999674\QQ\WinTemp\RichOle\)~PA[HO`H1E8EB%~1~0RNHM.jpg
图1
图2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75999674\QQ\WinTemp\RichOle\)~PA[HO`H1E8EB%~1~0RNHM.jpg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

楼主:
还没做电路图,我附了两张图都是集成Driver给的典型应用。两个Driver是一个系列,典型应用都是同一速率的。

网友A:
你是做收发模块还是?
这类东西,市场上有很成熟的方案的。

楼主:
因为刚开始接触这类电路,发现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原因。

网友A:
呵呵,我以前是做激光行业的,光纤激光器。
做了两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短信联系我。

楼主:
看了些资料,做了下分析,大概如下,请各位大侠看看对不对。谢谢!
1,outp接LD-,outn接LD+的情况:

数据Di为“1”的时候,Do+="1",Do-="0"。此时T1截止相当于断路,T2导通,激光器在IBias和IMod的共同作用下发光数据Di为“0”的时候,Do+="0",Do-="1"。此时T1导通,T2截止,激光器只有IBias达不到发光所需电流I。
2。outp接LD+,outn接LD-的情况:

这种电路中用MOS管代替三极管,若T1,T2为低电压导通则:数据Di为“0”的时候,Do+="1",Do-="0"。此时T1截止相当于断路,T2导通,激光器在IBias和IMod的共同作用下发光数据Di为“1”的时候,Do+="0",Do-="1"。此时T1导通,T2截止,激光器只有IBias达不到发光所需电流I。

网友B(2020-09-04):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以前是做激光行业的,光纤激光器。
做了两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短信联系我。 ...

联系方式说下,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