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解释一下这个单片机C语言 每一行的意思呢?

楼主(2012-01-07):
本人对C一点也不懂,希望能帮我翻译一下这一段小程序每行的意思!是实现中断计数的!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_port P0
sbit wei1=P2^6;
sbit wei2=P2^7;

unsigned char code DAT[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_buffer[2]={0,0};
void delay_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112;j++);
}

void display(void)
{
    wei1=0;wei2=1;
    data_port=DAT[display_buffer[0]];
    delay_ms();
    wei1=1;
    wei2=1;
    wei2=0;
    data_port=DAT[display_buffer[1]];
    delay_ms();
    wei1=1;
    wei2=1;
}
void main(void)
{
    EX0=1;
    EX1=1;
    IT0=1;
    IT1=1;
    EA=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ext0(void) interrupt 0
{
    display_buffer[1]++;
    if(display_buffer[1]>9)
    {
        display_buffer[1]=0;
        display_buffer[0]++;
        if(display_buffer[0]>9)
        {
            display_buffer[0]=9;
            display_buffer[1]=9;
        }
    }
}

void ext1(void) interrupt 2
{
    display_buffer[0]=0;
    display_buffer[1]=0;
}

网友A:
给你个图,对照看一下就容易懂了。如果看不懂这张图,程序解释也白搭。

1、sw3接到外部中断1(interrupt 2),按下时清零2位计数器和显示。

2、wei1,wei2接2个LED显示驱动三极管基极动态扫描。相当于图中P20, P21。至少应该知道修改下面语句:
           sbit wei1=P2^6;    //  为P2^0
           sbit wei2=P2^7;     //   P2^1

3、P0口输出驱动LED各段与图中一致,——也可能要修改,亮了再说吧。

、、

网友B:
你丫的太懒了。

网友C:
其实最难的不是哪一条语句不懂
而是一堆语句组合在一起干什么用
不过楼主好像不是玩MCU的,

网友A:
学个C51要花多长时间?3天?还是1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