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串口的TX脚下拉一个1M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1-07):
请问如题的问题,谢谢!

网友A:
TXD空闲时应该输出高电平吧? 确实想不出是为什么, 等答案.

网友B:
从原理上确实没有作用。
也许是为焊接其它器件保留的位置,比如ESD器件。

网友C:
留 2 个 test pins

网友D:
确实想不出,很少见到这样干。

网友E:
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别人看不明白,然后做这个电路的人就可以伪装成一个牛B人物!

网友F:
不知楼主在哪里看到的
我想这个是出于安全考虑
接个下拉可降低输出压
5V器件与3.3V器件的串口相连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