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cadence spb 16.3的**问题彻底奔溃

楼主(2012-01-07):
关于关于cadence spb 16.3的破解问题彻底奔溃 我装cadence spb 16.3已经不下20次了卸载再重装不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样的问题  今天又弹出这样的问题我安装破解中那一步出错   这是我的安装破解过程步骤 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   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得耐心再耐心,盗版软件总会有点惹人厌的,要不就花大价钱买正版的
其次,主程序你可以不必反复安装,
**文件和主程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主程序只要安装一遍就够了,安装完后就不要动了,
也不要运行,防止写入系统 **出错
**文件你可以卸了重装,严格按照前辈給出的顺序安装。
安装前建议干净的系统,杀毒软件关闭。
下面給你建议:
    可以的话重做系统,把cadence相关的都删除
    然后安装,装D盘 ,按手册来装,然后**,
    **不成功,往往是license 路径不对,或者环境变量不对。

网友B:
对楼主有所关注,PADS和CADENCE我也听说过有安装冲突,建议LZ别安装在一个盘。
你那对话框时提醒没**好
你别急,我当时CADENCE只装了一遍我**了3天才**正确,环境变量很重要
祝你好运

网友C:
昨晚刚再次安装SPB16.5成功,发现按照**安装步骤,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安装之前,关闭杀毒软件,关闭360卫士,QQ管家之类的.最好再断开网络,然后在开始按照安装步骤进行.

网友D:
楼主试试这个**文件,里面有使用说明,我用的是没问题的,每次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6# jxgxlm200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