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 求详解 有图 确实看不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07):
帮定,等待高手

网友A:
看电路,LM358 当比较器,OUT应该是振荡,

网友B:
可以理解为比较器,认为频率超高的比较

结果就是358的+ - 2个输入电压相等

如果你输入是恒定电压,那么MOS的电流 就是恒定的,即恒流源

网友B:
MOS处于放大状态,等效一个可变电阻

网友C(2015-08-22):
这是一个恒压电子负载吧

网友D:
感觉自己是真几把菜啊。。。学了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活,搬了这么多年砖,随便一个电路图都看不懂。。。。。
Q1我觉得好像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因为没有设置静态工作点。输入信号是4/6V,R1,R2,R3对输入信号分压,同相端的电平比如小于1V,则运放输出是0啊。。。这特么根本不工作啊。。。。
我这狗屁分析,,不说了,掩面狂奔~~~

网友E:
电压负反馈,通过检测Q1的DS极间的压降来作反馈信号的,Q1工作在放大状态。楼主可以试着把Q1的Rds 设置为0 ,此电路就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