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正负200V,正负15V,正负5V?求大神显灵!

楼主(2012-01-07):
现在我有个电路,里面一些芯片需要提供电源供电,经过整理得出,需要正负220V,正负15V,正负5V这样几组电源电压,请问如何才能实现?有谁知道大概的方案嘛???

网友A:
LZ最好把各组的电流要求也写一下。

楼主:
2# Push_Pull 问题是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各组的电源是多少,但是我想知道如何实现这样一种电源分配的方案?直接用电阻分压可行吗?

网友B:
接入220,然后接个变压器变压器到24,然后15V电源芯片到15V,然后5V电源芯片到5V,还可以电源模块到3.3V
那些芯片都不贵,看下芯片手册即可
分好模块做,可以参照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C:
没电流确实不好弄,其他还好,220哪个不知道功率多大
15 5V 的,用个变压器很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