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来发帖了,430单片机上电不稳定求指教

楼主(2012-01-07):
上电单片机的端口不稳定,闪动7下,非常有规律,求大神指导啊用P1.2驱动一个贴片LED,观察PWM波形变化
用的如下程序测试的:
  1.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DT
  TACTL = TASSEL1 + TACLR;              // SMCLK, Clear Tar
  CCR0 = 512-1;                         // PWM Period = 488uS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256;                           // CCR1 PWM duty cycle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P1DIR |= 0x04;                        // P1.2 output
  P1SEL |= 0x04;                        // P1.2 TA1 option

  P2DIR |= 0x01;                        // P2.0 output
  P2SEL |= 0x01;                        // P2.0 TA2 otion
  TACTL |= MC0;                         // Start Timer_A in up mode

  for (;;)
  {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
}

昨天测试蜂鸣器和流水灯也出现过闪动现象,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闪动7下后,状态就稳定了
软件延时也没什么用
只有硬件复位,按过那么一段时间倒是能稳定。。。
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pwm的频率应该有2khz左右吧,led不会有闪烁效果呢。
应该是上电时系统管脚不稳定导致的,有硬件电路图么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接了大电流的器件,如继电器,或和有大电流的器件共用同一个电源?继电器在上电的瞬间会使系统复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没接什么负载
烧空程序进去不会闪动
郁闷啊
呵呵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BSL下载电路的DTR与430的RST引脚相连,上电复位造成的状态不稳
谢谢各位。。。
这个问题害我纠结了两天

网友C:
恭喜楼主,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D:
感谢楼主的Update:) 对大家积累经验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