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2-01-07):
(无正文)

楼主:
希望各位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固态内部是电子开关,万用表可能不准

网友B:
呵呵,这也能用欧姆档量吗?

你可以把后面想象成可控硅,如果可控硅导通不好,就有可能了吧?

网友C:
故态继电器的输出没有办法用万用表测量。
如果接交流设备无法工作,交流设备是什么东西?

网友D:
既然有东西了接上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E:
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可控硅是不能用测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