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单键开关机方案通常有哪些?

楼主(2012-01-07):
我想用单片机设计一个手持式的RFID阅读器,但不知道如何设计单键开关机电路。想找一种成熟的方案,还请大侠给些指导。
另外,手机、PDA、MP4等采用的又是怎样的方案呢?

网友A:
单稳态触发

网友B:
肯定是CPU进入睡眠模式。
对于有PMU的,PMU会管理。

网友C(2012-03-31):
单片机在halt状态下是可以响应外部中断的,在外部中断中将模式设置为wait模式(因为在halt模式下定时器是关闭的),并关闭外部中断,进入到定时器中,在定时器中对按键进行消抖和判断键值,假如判断是长按确认键的,在按键松开的时候将开机键压入按键缓冲区中,并打开外部中断。
在halt的自动定时唤醒中断服务程序中,对键值进行判断,假如出现开机键,则执行开机的相关事件~

网友D:
经典的开关机电路

网友D:
分析:
按键按下,SHDN变高,由于接的电源管理使能端,系统电源起来,CPU运行,SHDNN输出高,此时可以松开按键 完成开机动作,这个从按下按键到开机,有一段时间,根据CPU运行来决定
开机后,此按键,可以有短按和长按,功能,由EINT0中断来判断,短按,可以进入休眠(举个例子)
长按,可以关机,CPU把该处理的处理了,最后SHDNN输出低 即完成关机动作

网友E(2012-10-10):
回复 网友D:
正在找,非常感谢大侠!!!!!!!!!!!